8112 turboc 下编程实现da转换??8112.lib如何引入??

楼主(2002-08-10):
#include <conio.h> #include <dos.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acl.h" #include "aclerr.h" #include "std.h" //#include "video.h" #include "key.h" #include "8112.h" main() { if( _8112_Initial(CARD_1, A8112B_HG, 0X220)!=ERR_NoError) { printf("card init error!\n"); exit(0); } _8112_DA(DA_CH_1 , 0X800); printf("the output voltage of ch1 is 2.5v\n"); } 以上为我在tc 下的程序,编译成功,链接出错, 请问如何将8112.lib 引入成功联结?????

网友A:
据我所知,8112.LIB不支持Turbo C,但你可以用port I/O的方式来解决啊。 只需要 outportb(BASE+4,DA_l);//输出低字节 for(i=0;i<500;i++) {} //延时,可以根据你的配置调整 outportb(BASE+5,DA_h);//输出高字节 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