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ADA
关于DAQBench中SCADA的问题

楼主(2002-08-10):
我想用DAQBench中SCADA作监控系统,我想知道SCADA的各个控件所用的数据库是不是必须是Tag Server生成的,用户可以不可以自己建立,或改变Tag Server建立的数据库,比如数据库的字段由英文改为中文等. 还有Bench中的控件中的英文表示能不能改成中文. 谢谢 hans_h@163.net

网友A:
目前应该只能用Tag Server生成。 Bench控件中的哪个英文?请说明。

楼主:
Bench中的大多数控件中的现实部分。 我已经从零花得到消息,近期她们会推出中文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