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门子PLC硬件热插热拔问题

楼主(2002-08-11):
大家好:   小弟不知道西门子PLC系列中(S7-200,S7-300,S7-400),S7-300的硬件除了CPU模块和电源模块外,其他卡件是否支持热插热拔?另外就是哪些卡件能够冗余?请大家指点!

网友A:
?西门子S7-300的底板是不连续的,怎么支持热插拔啊?

网友B:
S7-400系列PLC支持热插拔。S7-300系列CPU不支持热插拔,但I/O模块用在ET-200中连接到S7-400主站时,支持热插拔,但要选用支持热插拔功能的接口模块,底板和总线单元。根据西门子的资料说明,有三种DI/DO模块用于PCS7系统时是可以冗余的。但我没研究过具体细节,所以无法详述。

网友C:
西门子ET200M有有源导轨,可支持热插拔, S7 400H可做冗余和热插拔。

楼主:
谢谢各位的答复,

网友D:
ET200S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