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种变频器有这种功能?

楼主(2002-08-11):
有哪几种变频器具有双PID设定值,并可通过外部输入信号相互切换?我知道华为TD2100系列有,但其最小功率为5.5Kw,我要用的是3Kw。

网友A:
多了象富士P11。G11系列 ABB的ACS600等等都有

网友B:
VLT系列变频器具有如下特点 双通道的PID调节器可以接受多达两个传感器的反馈, 分别为最小, 最大, 合计, 差额, 平均, 二分区最小和二分区最大的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