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需PH计和电导率在线测量装置

楼主(2002-08-11):
我在做一个碳酸钙生产控制工程,急需PH计和电导率在线测量装置,该装置要求有除垢功能,因为在生产过程中可能产生大量的碳酸钙垢,请问有没有厂家可以作到,请联系0374-3212532 裴

网友A:
本公司专业生产的仪器仪表和兼营仪表 自动化仪表 一、温度仪表、温度控制装置 1、 双金属温度计:WSS 2、 热电阻(包括:防腐,防爆,耐磨,铠装):WZP、WZC、WZGPK、 WZPK、WZCK、WZPM、WZCM 3、 热电偶(包括:防腐,防爆,耐磨,铠装):WRN、WRE、WRF、WRP、 WRQ、WRR、WRG K、WR K 4、 智能数显仪:各种智能数显表,流量积算仪,多路巡检仪,PID调节。 5、 温度变送器:SBWZ/R、DBWZ/R、WMZ/R 6、 一体化温度变送器:SBWZ/R 7、 温度控制装置 8、 其它: 二、压力仪表 9、 智能式差压变送器,智能式压力变送器 10、差压变送器压力变送器 11、差压、压力开关 12、数字压力计 13、变送器校验仪 14、各种:普通压力表。 五,补偿导线、冷端补偿器WBJ 六、代理销售英国德鲁克“温度、流量、压力、检测”仪表 七、我公司开发的新产品,详见我公司的网页。另诚征全国各地总代理。 地址:包头市稀土开发区 New Section of Advanced Technology District, Xitu, Baotou 邮编:014030 电话:0472-5120165 传真:04725111832 手机:013947205949 honghua@public.nm.cninfo.net http://www.yonghua888.com/ 联系人:杨小姐 Mr. Yonghua Du 销售部 Sales Department 内蒙古包头市永华仪器仪表有限公司 INNER MONGOLIA Baotou Yonghua Instrument And Meter Co Ltd 产品:Intelligent Appliance, Thermocouple, Thermal Resistance etc. 我公司是仪器仪表开发,研制,生产,贸易为一体的厂商, 如选用我公司产品可免费设计,按装(也可有偿安装),调试,维修,保证满意 也可为你解答难题。承揽工业自动化系统工程及网络工程技术改造,安装。 Thermal Resistance Of Assembling Type Thermocouple Of Assembling Type Transmitter Of Capacitance Type Intelligent Appliance Contact Factory Directly

网友B(2007-02-12):
数百种ph电极,世界三大电极生产厂,瑞士hamilton,请看网站,一般工业ph太小kiss,http://www.nahua.cn/products/dianji/dianji.htm

网友C(2008-09-23):
引用 网友A:
本公司专业生产的仪器仪表和兼营仪表自动化仪表 一、温度仪表、温度控制装置 1、 双金属温度计:WSS 2、 热电阻(包括:防腐,防爆,耐磨,铠装):WZP、WZC、WZGPK、 WZPK、WZCK、WZPM、WZCM 3、 热电偶(包括:防腐,防爆,耐磨,铠装):WRN、WRE、WRF、WRP、 WRQ、WRR、WRG K、WR K 4、 智能数显仪:各种智能数显表,流量积算仪,多路巡检仪,PID调节。 5、 温度变送器:SBWZ/R、DBWZ/R、WMZ/R 6、 一体化温度变送器:SBWZ/R 7、 温度控制装置 8、 其它:二、压力仪表 9、 智能式差压变送器,智能式压力变送器 10、差压变送器压力变送器 11、差压、压力开关 12、数字压力计 13、变送器校验仪 14、各种:普通压力表。五,补偿导线、冷端补偿器WBJ 六、代理销售英国德鲁克“温度、流量、压力、检测”仪表七、我公司开发的新产品,详见我公司的网页。另诚征全国各地总代理。 地址:包头市稀土开发区 New Section of Advanced Technology District, Xitu, Baotou 邮编:014030 电话:0472-5120165 传真:04725111832 手机:013947205949 honghua@public.nm.cninfo.net http://www.yonghua888.com/ 联系人:杨小姐 Mr. Yonghua Du 销售部 Sales Department 内蒙古包头市永华仪器仪表有限公司 INNER MONGOLIA Baotou Yonghua Instrument And Meter Co Ltd 产品:Intelligent Appliance, Thermocouple, Thermal Resistance etc. 我公司是仪器仪表开发,研制,生产,贸易为一体的厂商,如选用我公司产品可免费设计,按装(也可有偿安装),调试,维修,保证满意也可为你解答难题。承揽工业自动化系统工程及网络工程技术改造,安装。 Thermal Resistance Of Assembling Type Thermocouple Of Assembling Type Transmitter Of Capacitance Type Intelligent Appliance Contact Factory Direct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