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智能PID,急

楼主(2002-08-11):
请问各位大侠,有一智能调节器,有2个模拟量输入和一个模拟量输出通道,可以组态为手动、自动、串级、旁路、前馈等方式。在串级方式时,对主副回路的PID参数均能够设置,但不能够设定主副贿赂的反馈信号输入端,请问是否默认为AI0为主回路反馈输入,而AI1为副回路反馈。比如我想用它做串级加前馈应如何组态,单回路加前馈又应该怎么组态?

网友A:
本公司专业生产的仪器仪表和兼营仪表 自动化仪表 一、温度仪表、温度控制装置 1、 双金属温度计:WSS 2、 热电阻(包括:防腐,防爆,耐磨,铠装):WZP、WZC、WZGPK、 WZPK、WZCK、WZPM、WZCM 3、 热电偶(包括:防腐,防爆,耐磨,铠装):WRN、WRE、WRF、WRP、 WRQ、WRR、WRG K、WR K 4、 智能数显仪:各种智能数显表,流量积算仪,多路巡检仪,PID调节。 5、 温度变送器:SBWZ/R、DBWZ/R、WMZ/R 6、 一体化温度变送器:SBWZ/R 7、 温度控制装置 8、 其它: 二、压力仪表 9、 智能式差压变送器,智能式压力变送器 10、差压变送器压力变送器 11、差压、压力开关 12、数字压力计 13、变送器校验仪 14、各种:普通压力表。 五,补偿导线、冷端补偿器WBJ 六、代理销售英国德鲁克“温度、流量、压力、检测”仪表 七、我公司开发的新产品,详见我公司的网页。另诚征全国各地总代理。 地址:包头市稀土开发区 New Section of Advanced Technology District, Xitu, Baotou 邮编:014030 电话:0472-5120165 传真:04725111832 手机:013947205949 honghua@public.nm.cninfo.net http://www.yonghua888.com/ 联系人:杨小姐 Mr. Yonghua Du 销售部 Sales Department 内蒙古包头市永华仪器仪表有限公司 INNER MONGOLIA Baotou Yonghua Instrument And Meter Co Ltd 产品:Intelligent Appliance, Thermocouple, Thermal Resistance etc. 我公司是仪器仪表开发,研制,生产,贸易为一体的厂商, 如选用我公司产品可免费设计,按装(也可有偿安装),调试,维修,保证满意 也可为你解答难题。承揽工业自动化系统工程及网络工程技术改造,安装。 Thermal Resistance Of Assembling Type Thermocouple Of Assembling Type Transmitter Of Capacitance Type Intelligent Appliance Contact Factory Directly

网友B:
不知道你的智能调节器是什么型号的?我对山武的SDC40(2入1出)比较熟。 北京凯擎科贸公司 我公司为北京中关村高科技园区的一家高科技企业,多年来从事于电气自动化控制工程,涉及温度、压力、流量、速度、位移、电压、电流、功率等工业参量控制,集合了由教授级高级工程师、高级工程师、高级技师、技术工人组成的一批优秀的人才,曾多次承担过国家级、部级大型控制装备项目的研制,现外承接电气控制系统设计、选型、安装、调试全套服务。 本公司做过的工程业绩有: 1. 中国工程院沈德忠院士清华大学实验室的全部控制设备的研制。 2. 中非集团人工晶体研究院的18台2500吨两面顶金刚石压机的电控设备(部级项目)。 3. 中非集团人工晶体研究院的6000吨两面顶金刚石压机的电控设备(国家计委项目)。 4. 北京烁光晶体制造有限公司的100台晶体生长设备的电气控制。 5. 国家地震局的高温高压实验室控制系统的组建。 6. 中科院物理研究所和地球化学所的高温高压实验室设备的改造。 7. 北京金轮有限公司的控制系统。 8. 兵总河南中南机械厂的压力温度控制系统。 9. 北京星恒电源有限公司的化工生产设备的控制系统。 10. 北京美利讯世界商用信息系统有限公司的大型化工装备的电气控制。 11. 北京科技大学高温离子喷涂设备的电气控制。 12. 以及胜利油田、长沙矿冶研究院、厦门鑫泉公司、北京工业大学、北京三元奶制品公司、北京钢铁研究总院、长沙超硬材料厂,北京蓝龙金刚石厂、地质勘探局等。 欢迎各界朋友合作! 地址:北京海淀区中关村甲331 怡升园商务公寓6-702室 (100080) 电话: (010)82672976--8014, 13801155225 传真: (010)82672979 联系人:原继正 E-mail:yjz@95777.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