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ouble buf 的设置问题

楼主(2002-08-11):
你好@班竹 我用4块9812做高速数据采集是遇到了一些问题向你请教: 主机配置是1.7GHz,双CUP.系统是win2000. 4块9812每块的通道采样频率是1MHz. 1.我用4个线程来做4块9812的数据监视,我想知道设置多大double buf 才能满足4个线程之间的切换时间.哦对了我还有4个作图线程.能实现每个通道1MHz的采集频率吗? 2.那最低可以达到多少Hz是实时的? 3.还有在double buf方式下我的用户buf的数据是连续的吗?排列顺序是buf[1],buf[2],buf[3],............buf[k]这样的吗?是时间上的连续采样数据吗?

网友A:
好豪华的硬件配置! 1.理论上说环形buffer设的越大越好,这样buffer半满的时间间隔会变长.做图线程非常消耗CPU时间.建议调试的时候先不要加做图线程.采数OK以后再加做图线程. 2.取决于硬件 3.用户buffer是用户自己分配的,是连续的. 你的应用很典型,建议直接和当地的技术支持联络.

楼主:
你好: 因为当地的技术支持不是很得力,所以还得麻烦你哟? 我现在的主程序已经设计好了,是数据采集和作图一起工作的, 是4个采集线程,和4-10个作图线程(由数据采集决定) 我是想找个方式来测试一下系统的实时性,不知用什么方式,请赐教?

网友B:
你的采集的数据是不是要存储,如果存储,你可以把时间也存进去,然后你在分析一下呗(数数),这样就可以知道1秒钟有多少个数据了(很土吧)。 我感觉你的采集方案不容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