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连接
请教,输出电缆的长度

楼主(2002-08-12):
在一些项目中经常碰到由于变频器输出电缆太长而发生各种问题, 现请教, 在输出电缆长度已确定的情况下(教长,比如200米以上),如何计算输出电抗器的阻值和阻抗,如何计算输出电缆的截面积.

网友A:
很实际的问题! 我想电缆截面积可以根据变频器输出电流选择, 至于电抗器-----请高手出招吧!

网友B:
输出电缆的截面积放大一档,这因为电缆的的分部电容教大,在加上变频器的输出端有高次谐波,根据变频器输出电流选择有一点小。电抗器根据电流选既可。根据原理不难知,电抗器一定要接在变频器的一端才起做用。

网友A:
zhengzheng兄, 电缆选型一般用户没有问题, 大多数说明书上都有推荐值. zjboo的问题实际上是: 比方说200m电流, 40A额定电流,6kH PWM, 则电抗器的阻抗???通常的计算公式是怎样的? (变频器不同应该稍有不同, 但不需要精确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