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蒸汽流量累计算法

楼主(2002-08-12):
我处现有一个热网工程,请问如何利用顺时流量算出蒸汽的累计流量 拜托,帮帮小弟!!! caidah@etang.com

网友A:
其实有很多方法可以实现,简单的话就是配套一台流量积算仪就行了,其他的话利用电脑编程把瞬时流量信号输入电脑也可以。我处提供测量蒸汽的各类型流量计,如需其他详细资料,可以与我联系。电话:13825091508

网友B:
好一点的流量计都有流量积算功能,买一个就好了

网友C(2005-05-30):
想请教个问题:使用差压变送器和跟涡街流量计它们的压力损失值是如何计算的,为什么说涡街的能耗小

网友D:
有我在为你搞定一切,卖一个我们公司的美国原装货就可以了 13152133161 QQ.306172468

网友E:
由于测量原理不同,所以压损也不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