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PCI-9111卡实现10K数据的采集

楼主(2002-08-12):
在VB6下如何实现用PCI-9111卡进行10K以上的连续采集,VB6中控件“Timer”延时只能做到“1ms”,如何实现更高频率的数据采样?

网友A:
要实现10K以上的采样方式,必须使用中断采数方式。即用PCI-9111的驱动PCIS-DASK 中的AI_ContRead()函数。可以参考PCIS-DASK中PCI-9111的VB例子VB9111int和VB9111scan。 你用VB的Timer功能只能准确定时到约55ms。

网友B:
是可以用中断或者DMA方式,但这两种方式都是读取一块数据后才触发中断或传输数据,这样是实行也不能很好的保证。你说可以不可以,来一个数据就中断或DMA传输,进而可以实时的来一个处理一个。 谢谢!

网友A:
1.进来一个数就产生一个中断是可以的.但是在Windows环境下会引起系统不稳定---windows不是实时操作系统. 2.来一个数就进行DMA传送不可以,应为DMA在传输之前和之后会进行一些准备工作.一次DMA一个数的效率很低. 3.建议方式:配一块定时器卡PCI-8554用来定时消息.用windows下消息机制可以实现10K左右的采样速率.

网友C(2004-04-24):
求助: 我用PCI-9111采集一个模拟电压信号(50Hz,+/-5v),单通道采集,我运行自带的vb程序vb9111int和vb9111scan,可是有很大的失真, 请问为什么?是程序不够完善?

网友D(2005-10-23):
9111怎么实现外部触发?我编了下面一段程序,一运行据死机,及时给了外部触发信号也不行,请问是怎么回事? result = AI_9111_Config(card, TRIG_ENT_STROBE, 0, 1024) result = AI_ContScanChannels(card, gnADChn, range_value(cobRange.ListIndex), gnBuffer(0), gnCount, CLKSRC_EXT_SampRate, SYNCH_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