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数据采集的原理

楼主(2002-08-12):
各位高手,我问一个很低级的问题,不要笑我。我刚开始接触数据采集卡,对它的工作原理很不明白,他怎么就可以将波形采集进来呢? 另外,怎样可以测试a/d转换的时延。

网友A:
外部的模拟量经过A/D转换后,将结果放在板卡上的寄存器里,通过读取寄存器的值,就可以将波形采进来. A/D转换的延迟可以通过存储示波器+逻辑分析仪测----察看A/D转换器的工作时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