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ZR绕线式变频控制?

楼主(2002-08-12):
绕线式起升电机该怎么控制??

网友A:
将绕线电机的转子从滑环处短接,定子接变频器输出端。通过变频器的外接控制端子可以实现分段调速或无级调速。但要注意与抱闸的配合,也要注意变频器容量的选择。绕线电机的控制经变频改造后,不但启动、调速性能好,电气控制回路故障率低,而且节能效果好。如需要可以与我们联系。hnzkb@163.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