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nderware论坛
两台机器能否一台用开发版一台用运行版?

楼主(2002-08-12):
我对intouch不熟,现有个项目需要用两台上位机监视现场,想问一下如果用两台intouch上位机监视现场,能否一台用开发版,一台用运行版?如果可以的话,用开发版开发的程序如何移植到运行版的上位机上?我学用了一段时间intouch,但找不到方法,希望能得到详细的技术帮助,谢谢!

网友A:
若用两台上位机监控,肯定是一台用开发版,一台用运行版。

网友:
请问如何在运行版的机器上开发程序,能给我一个详细的说明吗?谢谢!

网友A:
在买INTOUCH软件时,有两个加密硬狗,一个用作开发,另一个用作运行。只须在你用作开发软件的机子上插上开发狗即可,具体操作可详见加密狗的说明,其中有一软盘,把其上的LISENSE拷贝到你所装INTOUCH.EXE的目录下即可。

网友A:
把软盘上的LISENSE拷贝到你所装INTOUCH.EXE目录下的LISENSE的文件下即可。

网友B:
同意上面的老兄,开发狗有开发的lisense,运行狗有运行的lis.

网友C:
可以的呀,不过要看你是手动还是自动,如作自动双通道切换! 程序开发完后,copy to 你的运行版的机器上,注意目径呀!

网友:
各位高手,我先直接在开发版机上开发程序,完成后将程序目录copy到运行版机上应该就ok了,是不是?

网友:
自动双通道切换?????? 请教,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