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变频器
台达变频器

楼主(2002-08-13):
我使用3.7kw台达变频器带4kw普通电机。以前使用没问题,现常出现运行1个小时或不到1小时就停机,没有故障显示,停机后可以重新开机,重复以上故障。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你用的是什么控制方式?是不是外部接了接触器带按钮控制运行停机?如果是的话,可能是你的按钮接触不良,造成的这种停机。不是故障,换按钮或改成键盘控制试试。

楼主:
外部只接了一个空开,在过流时空开未跳。

网友A:
我的意思是你让变频器运行时如何操作的?用按钮?还是按键盘(操作盒)?

网友B:
国产的BB空开(: 用了继电器么?

楼主:
没有继电器。用键盘操作。西门子空开。

网友A:
先检查功能码设置,如果没有问题,可以怀疑是变频器有问题,与销售商联系维修。

网友C(2004-06-01):
有谁知道台达VFD-P的厂家密码,用于修改其容量.我目前因维修需要,每次都通过读写器来完成,很是麻烦,有劳指教,十分感谢!

网友:
台达的运行中自动停机,且没有故障记录.主要是变频器检测到直流母线电压过低,相当于瞬间停电,测一下直流母线电压是否正常,电解电容有没有问题,与过压保护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