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一拖三有没有问题

楼主(2002-08-13):
由于设计需要,要使用一个变频器分别带三个电机,都不是升降起重,不带配重。功率分别为4KW,0.25KW,0.25KW,4KW的要调速(高低两档),三个电机都要带载点动,最小步进为5mm。 问题: 1.能否实现,若为N,跳到5,若为Y到2; 2.用那家的较好(可靠性,易用性,经济性),选用那种型号; 3.如何实现,有何要注意的问题; 4.如何进行电机保护. 5.谢谢.

网友A(2001-12-08):
"都不是升降起重,不带配重" 这句话不是很理解. 工业场合的行与不行,关键看具体要求.同样是造纸生产线,低档的可以采用一台电机带多条皮带传动,普通的采用同步控制器,高档的需要使用现场总线来对变频器通讯精确控制.您这个例子中,步进5mm的精度要求?是如何通过什么方式实现的? 给安徽奇瑞作过悬挂输送链的提升系统改造,不过那是两台电机.但是原理应该一样.

网友B:
可以实现,注意以下几点: 1、选低速性能好的产品,只要低速性能好那家都可以,现在可选品牌很多,选服务好的代理商进货。 2、每台电机配一个热继电器 3、用一个easy或logo做逻辑控制 4、三台电机的接触器要连锁,避免发生故障 5、若三台电机是顺序控制,两台小的宜选机械连锁接触器

网友C:
用Danfoss 的VLT 它有四组菜单,很适合一台变频器对多台不同功率电机间的切换.

网友D:
歡迎使用JPS的PDS series, 可設定四組馬達參數切換使用. "交流感應馬達" 或 "無刷永磁伺服電機" 都可驅動. 請參考 http://www.jps.com.tw/FAQ/PDS/pds1.htm

网友E:
什么设备???

楼主:
可以实现,只不过控制起来有点麻烦,问题估计不少

网友F(2002-01-18):
您的问题不明确

网友G(2002-07-31):
听王工的没有错,他是这方面的专家呀!

网友H:
什么样的设备??

网友I:
三台电机的起动、制动及运行调速是否同时,两台0.25KW的不需调速,运行的稳定时的速度是多少?工频电可以吗?电机是否加编码器反馈?不加反馈是无法达到位置控制的!(步进电机除外) 最小步进为5mm?这和很多因素有关:减速机的速比、机械传动的比例、丝杠的丝距等等!单纯用变频器、一般电机、控制器加编码器进行位置控制,很难达到高的精度!因为一般电机的速度响应特性太差了,可以用伺服电机或步进电机来实现!

楼主:
to:王长军 你家是不是黑龙江讷河的

网友I:
to:dtjp 怎么了?俺俩是老乡吗?你的中文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