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CAN接收问题

楼主(2002-08-13):
can接收溢出时是否会自动发出错误应答? 还是说需要程序干预?

网友A:
can接收溢出时是否会自动将一个错误位置1, 不知你用的是什么can控制器,如果是SJA1000, 那么SR的RBS将被置1,同时产生中断。

楼主:
我使用的是sja1000 我的问题的意思是: 假设a发一帧数据到b,b溢出,b会否自动发出错误应答?

网友A:
当然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