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

楼主(2002-08-13):
我们现在用的工控机基本都是国内或者台湾的几家大厂家的,都差不了多少,主板插槽基本都是ISA的。但现在PCI总线的各种电路板越来越多,工控机以后可如何能跟的上这种形势?是不是国外的工控机现在已经有很多PCI化了?哪儿有这方面的文章,介绍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A(2002-04-19):
现在基于PICMG架构的工控机可以最多提供18个PCI槽的底版,所以只需要把原来的ISA底版换成多PCI底版就可以了。目前大多数工控厂家都能提供多PCI底版。 多PCI底版的原理就是在底版上增加PCI-2-PCI桥接芯片实现多PCI槽控制。

网友(2002-06-22):
版主访问一下以下网址就知道了:www.industrialacs.com

网友B(2002-08-13):
这里有美国ACME工控机的网址,里面的产品极具代表性。 www.agility.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