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ZR绕线式电机变频调速??

楼主(2002-08-15):
YZR绕线电机用在起重机上,采用变频控制调速,该怎么控制?

网友A:
改造的方法:绕线式电机不变,全部更换为变频调速控制系统,以前的绕线式串级调速系统是基于转子变电阻调速原理而设计,因为当时还没有变频调速控制系统出现。更换为变频调速系统后,可将转子电阻直接短接,但由于电机转子电阻的减小有可能使电机起动力矩减小,因此在使用变频调速改造后,应考虑到电机起动转矩问题,这可以采用矢量型变频器以提高初始转矩来实现! 系统改造设计步骤: 1、 对门机提升机构、变幅机构、回转机构、行走机构分别根据其电机功率容量对变频器进行选型,包括变频器系列号、容量、性能等; 2、 各机构运行制动器控制由变频器来实现,总体采用PLC系统控制,使用触模屏对门机系统工作参数显示与操作; 3、 对安全限位系统、位置传感器、载荷、力矩分布系统进行单项设计,总体进入PLC系统进行程序设计; 4、 给出设备报价清单,总体改造工程报价。 提升系统采用变频器型号:VS-616G5CIMR-G5A4110,输出容量170kVA,适配电机110kW,矢量型;制动单元选用CDBR-4030B,三单元,制动电阻单元LKEB-4030,6000W,20欧姆,三单元,提供制动转矩100%。 变幅机构采用变频器单元:VS-616G5CIMR-G5A4075,输出容量130kVA,适配电机75kW,矢量型;制动单元选取CDBR-4045B,二单元,制动电阻单元LKEB-4045,96000W,13.6欧姆,二单元,提供制动转矩145%。 回转机构采用变频器单元:VS-616G5CIMR-G5A4055,输出容量98kVA,适配电机55kW,矢量型;制动单元选取CDBR-4030B,二单元,制动电阻单元LKEB-4030,6000W,20欧姆,二单元,提供制动转矩135%。 行走机构采用变频器单元:VS-616G5CIMR-G5A4055,输出容量98kVA,适配电机55kW,矢量型;制动单元选取CDBR-4030B,二单元,制动电阻单元LKEB-4030,6000W,20欧姆,二单元,提供制动转矩1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