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急)

楼主(2002-08-15):
我遇到个问题需用三台三相220V的变频器,(一台5.5KW,两台0.75KW)控制一台5.5KW,两台0.75KW电机,电机不同时启动,我这里只有三相380V的电源,调试时需用降压变压器,请问怎样选择降压变压器的容量.

网友A:
用单相220V也可以调试,将缺相保护去掉。空载

网友B:
最好选用可单相输入的变频器,这样变压器就省了,你不会说变频器已定型,电源无中线吧?

楼主:
是出口南美的老外就要三相220V的,把缺相保护去掉用单相220V的电流过大

网友C:
你可以空载调试嘛!用220V。不行的话,选6-7KWA的降压变压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