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怪事,请看

楼主(2002-08-15):
s5-11 5u,cpu为943,无论冷启动还是热启动都要很长时间才能启动(大约10s) 启动后有输出点的置位指示灯亮,但是在在线状态查看I/O状态却为0,这是为什么?有人能指点一下吗?(程序还是能运行啊) 另外,cp1430不能启动,指示不能同步

网友A:
估计是程序方面,你载入的自编控制程序多大?占用的系统资源多少,PB,DB,OB块等

楼主:
总共42个块。但是程序以前运行正常啊

网友B:
CPU有无报警?

楼主:
cpu倒是没有报警,但是cp1430通讯模块报警,好象意思是不同步,查plc程序中的同步块,报错为“接口未准备好”

网友B:
好象是循环扫描周期的分配不当,你检查一下看看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