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通讯

楼主(2002-08-16):
现场一通讯控制器支持MODBUS协议,通过RS232口和工控机连接,组态软件为组态王。现在要通过这些设备采集一些模拟量。看手册说是使用MODBUS的功能字03,可是怎么实现这些功能呢?

网友A:
如果你的组态软件不支持MODBUS协议,那么很不幸你可能要亲自编写MODBUS接口,用VB或VC很容易,最好用ActiveX技术生成DLL文件,这样可以与组态软件无缝连接,你或者问组态软件厂商索取MODBUS接口,或者委托组态软件厂商编写。

楼主:
谢谢chendizil。组态王支持该协议,起初看过MODBUS的用户手册后,我是不明白用什么命令或函数把功能03送到通讯器的何处才能读取它的状态寄存器:)

网友B:
现场一通讯控制器说明书上有MODBUS协议的地址表,01、02、03、04、08、09、分别代表不同的数据类型,是地址的头一个字(比如:3XXXXX)。同时,组态王软件必须支持该型控制器。

网友C:
高人,您好!PLC编MODBUS协议我较在行,了解VB 但用VB编而且“最好用ActiveX技术生成DLL文件,这样可以与组态软件无缝连接”不熟,请介绍详细点

网友D:
您了解vb,应知道可以用vb编写ActiveX文件,它是ocx形式的,是一个控件。凡支持ActiveX接口的组态软件,可以直接把该控件添加进自身的控件组以便应用。

楼主:
modbus地址解析:1XXXX代表开关量输入,0XXXX代表开关量输出或寄存器,3XXXX代表模拟量输入,4XXXX代表模拟量输出或寄存器。

网友E(2005-01-27):
MODBUS就是一个通讯的规则,常用的有01、02、03、04、06、0F指令,地址的定义方式就是楼上说的, modbus地址解析:1XXXX代表开关量输入(功能码02),0XXXX代表开关量输出或寄存器(功能码01),3XXXX代表模拟量输入(功能码04),4XXXX代表模拟量输出或寄存器(功能码03)。 具体的问题可以与我 另外哪位有组态王的图形开发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