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2-08-16):
我用5000的设置工具中搜索无法找到任何设备,当然也无法读取到任何数据,这是怎么回事啊? 5000和5000E的设备驱动是一样的么?是不是设备驱动的问题啊?

网友A:
这个问题很简单!您用什么模块,就直接用什么模块即可,比如5017等,这与设置工具没有关系!5000和5000E的驱动没区别。他们都使用5000系列的模块。这些模块在5000或5000E中该怎么使用还是怎么使用。直接在串口父设备下使用模块设备即可! AK47 2002/08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