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VB编程读出IFIX2.6中tag的实时数据

楼主(2002-08-16):
哪位高手知道如何用VB编程读出IFIX2.6中tag的实时数据,请赐教。谢谢!

网友A:
用OLE方式如何实现?

网友B:
你要是用西门子的WinAC就极期方便,直接用控件就行了.

网友B:
iFIX也有EDA软件包,如需要购买请与010-62581235MR.LEE联系。

网友C:
fix的数据库提供ODBC驱动,你可以用很多方法:如ADO,RDO等很容易得到。

网友B:
大伙能不能说的更详细些?

网友B:
告诉你一个容易的方法,用DDE读IFIX标签中的实时数据。 条件: IFIX的节点名为FIX 标签名为ai 程序: 运行IFIX 运行DMDDE.EXE 在VB中建立一个TEXT控件,并填写以下代码 Private Sub Form_Load() Text1.LinkTopic = "dmdde|data" Text1.LinkItem = "fix.ai.f_cv" Text1.LinkMode = 1 End Sub 运行这个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