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现场总线?

楼主(2002-08-17):
求教什么是现场总线?

网友A(2008-11-21):
摘 要:现场总线是迅速发展的一门新技术。它顺应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引起了自动化系统结构的变革,为形成以网络集成自动化系统为基础的企业信息系统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现场总线;网络;控制系统

1 现场总线的概念
现场总线是应用在生产现场、在微机化测量控制设备之间实现双向串行多节点数字通信的系统,也被称为开放式、数字化、多点通信的底层控制网络。
现场总线技术将专用微处理器置入传统的测量控制仪表,使它们各自具有了数字计算和数字通讯能力,采用可进行简单连接的双绞线等作为总线,把多个测量控制仪表连接成网络系统,并按公开、规范的通信协议,在位于现场的多个微机化测量控制设备之间及现场仪表与远程监控计算机之间,实现数据传输与信息交换,形成各种适应实际需要的自动控制系统。
现场总线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国际上发展起来的。随着微处理器与计算机功能的不断增强和价格的降低,计算机与计算机网络系统得到迅速发展。现场总线可实现整个企业的信息集成,实施综合自动化,形成工厂底层网络,完成现场自动化设备之间的多点数字通信,实现底层现场设备之间以及生产现场与外界的信息交换。
2 现场总线的发展趋势
1983年,Honeywell推出了智能化仪表,它在原模拟仪表的基础上增加了计算功能的微处理器芯片,在输出的4~20mA直流信号上迭加了数字信号,使现场与控制室之间的连接模拟信号变为数字信号。之后,世界上各大公司推出了各种智能仪表。智能仪表的出现为现场总线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智能仪表的出现为现场信号的数字化提供了条件,但不同厂商提供的设备通信标准不统一,束缚了底层网络的发展。现场总线要求不同的厂商遵从相同的制造标准,组成开放的互连网络是现场总线的发展趋势。
3 现场总线的特点与优点
现场总线系统打破了传统控制系统采用的按控制回路要求,设备一对一的分别进行连线的结构形式。把原先DCS系统中处于控制室的控制模块、各输入输出模块放入现场设备,加上现场设备具有通信能力,因而控制系统功能能够不依赖控制室中的计算机或控制仪表,直接在现场完成,实现了彻底的分散控制。
现场总线控制系统既是一个开放通信网络,又是一种全分布控制系统。它把作为网络节点的智能设备连接成自动化网络系统,实现基础控制、补偿计算、参数修改、报警、显示、监控、优化的综合自动化功能。是一项以智能传感器、控制、计算机、数字通信、网络为主要内容的综合技术。
现场总线系统在技术上具有以下特点:
3.1 系统具有开放性和互用性
通信协议遵从相同的标准,设备之间可以实现信息交换,用户可按自己的需要,把不同供应商的产品组成开放互连的系统。系统间、设备间可以进行信息交换,不同生产厂家的性能类似的设备可以互换。
3.2 系统功能自治性
系统将传感测量、补偿计算、工程量处理与控制等功能分散到现场设备中完成,现场设备可以完成自动控制的基本功能,并可以随时诊断设备的运行状况。
3.3 系统具有分散性
现场总线构成的是一种全分散的控制系统结构,简化了系统结构,提高了可靠性。
3.4 系统具有对环境的适应性
现场总线支持双绞线、同轴电缆、光缆、射频、红外线、电力线等,具有较强的抗干扰能力,能采用两线制实现供电和通信,并可以满足安全防爆的要求。
由于现场总线结构简化,不再需要DCS系统的信号调理、转换隔离等功能单元及其复杂的接线,节省了硬件数量和投资。简单的连线设计,节省了安装费用。设备具有自诊断与简单故障处理能力,减少了维护工作量。设备的互换性、智能化、数字化提高了系统的准确性和可靠性。还具有设计简单,易于重构等优点。
4 几种有影响的现场总线技术
4.1 基金会现场总线
基金会现场总线(FF)于1994年由美国Fisher-Rosemount和Honeywell为首成立。它以ISO/OSI开放系统互连模型为基础,取其物理层、数据链路层、应用层为FF通信模型的相应层次,并在应用层上增加了用户层。基金会现场总线分H1和H2两种通信速率。H1的传输速率为 31.25kbps,可支持总线供电和本质安全防爆环境。支持双绞线、光缆和无线发射,协议符号IEC1158-2标准。传输信号采用曼册斯特编码。
4.2 LonWorks
它由美国Echelon公司推出,它采用ISO/OSI模型的全部7层通讯协议,采用面向对象的设计方法,通过网络变量把网络通信设计简化为参数设置。支持双绞线、同轴电缆、光缆和红外线等多种通信介质,并开发了本质安全防爆产品,被誉为通用控制网络。采用LonWorks技术和神经元芯片的产品,被广泛应用在楼宇自动化、家庭自动化、保安系统、办公设备、交通运输、工业过程控制等行业。
4.3 PROFIBUS
PROFIBUS是德国标准(DIN19245)和欧洲标准(EN50170)的现场总线标准。由PROFIBUS-DP、PROFIBUS-FMS、 PROFIBUS-PA组成。DP用于分散外设间高速数据传输,适用于加工自动化领域。FMS适用于纺织、楼宇自动化、可编程控制器、低压开关等。PA用于过程自动化的总线类型,服从IEC1158-2标准。
4.4 CAN
CAN是控制局域网络的简称,由德国BOSCH公司推出,它广泛用于离散控制领域。CAN的信号传输采用短帧结构,传输时间短,具有自动关闭功能,具有较强的抗干扰能力。
4.5 HART
HART最早由Rosemount公司开发。其特点是在现有模拟信号传输线上实现数字信号通信,属于模拟系统向数字系统转变的过渡产品。由于它采用模拟数字信号混和,难以开发通用的通信接口芯片。HART能利用总线供电,可满足本质安全防爆的要求,并可用于由手持编程器与管理系统主机作为主设备的双主设备系统。
5 结语
现场总线是当今自动化领域技术发展的热点之一,被誉为自动化领域的计算机局域网。它的出现,标志着工业控制技术领域又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并将对该领域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网友B:
学海无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