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行家:现场总线或PLC如何解决串口通讯问题!

楼主(2002-08-17):
我是从事软件开发的,目前做一个监控系统方案:该系统中既有开关量信号、模拟量信号,还有串口通讯数据。 另外监控软件想采用面向对象的编程语言,以使界面实现三维效果! 请教各位采用何种方式(技术路线、硬件、软件)能够实现该方案; 我的E-Mail:netrest@sina.com谢谢!

网友A(2001-06-04):
开关量和模拟量的输入输出你可以用PLC实现,如:西门子系列的PLC,PLC和计算机之间采用串口通讯控制,在VISUAL STUDIO系列中含一ACTIVEX控件MSCOMM,可以实现和PLC的串口通讯

网友B:
开关量和模拟量的输入输出你可以用PLC实现 PLC和计算机之间采用串口通讯 vc++开发环境,使用一个串口通讯类(需下载) 该类使用另一线程实现和串口,不堵塞消息循环

网友C:
用研华的adam5510,或adam5000是最便宜的选择,但用plc也可以,建议用omron的plc其通讯协议和接线简单.

楼主(2001-07-11):
朋友,可以讨论一下吗?lxp@bj163.com 010-62337210

楼主:
天衡朋友: 你留的那里的电话62337210?

网友D:
Please Call 021-64183063 hu

网友E(2002-08-16):
可以访问www.digi.com or www.ldltech.com.cn 我们是串口通讯专家。

楼主:
西门子的WinAC产品有完整的解决方案. 控制平台为一台标准的PC或面板式PC, 逻辑控制使用WinAC控制软件(用STEP-7梯形图软件编程的软件PLC). 画面软件用WinCC图形组态软件或用VB编. 串口通讯采用标准的PCI或ISA的串口通讯卡(如Digi,研华等) 用WinAC ODK 把用C/C++的串口驱动及通讯程序集成到梯形图STEP7中. 现场总线采用Profibus-DP PC上插CP5613Profibus通讯卡(PCI) I/O采用ET200分布式I/O或其他的厂家的分布式I/O.在梯形图STEP-7上直接编址. 可访问www.winCC.com.cn中的WinAC部分.

网友F:
上位机可以用delphi编。要实现和plc通讯,可以用spcomm控件;要实现三维的界面,如果采用directX,可以采用delphiX控件,如采用OpenGL,可以采用GLScene控件。这些控件都是delphi专用的Vcl控件,全部包含源代码,能够实现真正的本地代码(完全编译),绝对比采用ocx控件要来得好。如果在delphi使用上有什么问题,可以登陆www.delphibbs.com。这是中国最有名的delphi论坛(大富翁论坛)。 想想,世界上任何一款组态软件,没有一个能够实现真正的三维效果,全部都是伪3D,而且价格卖的都非常离谱。真搞不懂,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人会喜欢用组态软件?

网友G:
我觉得还是不要用vc++,因为我现在在做vc和PLC通信,好烦人的,还是用delphi编把,比较简单些。

网友H(2004-11-10):
各位老师: 谁知道西门子的STEP-7编程软件和WinCC组态软件哪里有出售 的?价格是多少?请告知! 我的E-mail:liupeitao386@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