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一定会影响到一部分变频器的市场吧!

楼主(2002-08-17):
我说的没错吧!

网友A(2002-07-13):
请说说你的节电器

楼主:
终于有人注意我了! 不是我的节电器,我想作珠海亚太节电器的代理。我虽然学自控,但对这个技术还不是太了解,所以我想听听第三方高手的说法。 盼复!

网友B:
怎么会。两码事。

网友C:
亚太实际上使用的是逆变技术。加单片机增加一些辅助功能。另外所有的耗电产品都是由电磁感应,能耗也是电磁损耗,节能节电也是在电磁消耗上下工夫的。

网友D:
炒炒概念,赚点儿钱可以,但这不是技术发展的主流,速进速退为好

网友E:
节能方面,变频器有变频器的特点,节电器有节电器的优势 请问:在电阻炉,电弧炉,中频炉, 满负荷运转大电机(540KW)这些“电老虎”上,变频器可以用吗!欢迎来信:luohuofu@sohu.com

楼主:
整个电力系统总体上还是感性负载,对于纯电阻和电容负荷来说不知节电器是否有用? 如果只对感性负载有用,那节电器是不是也就是一种电容补偿呢? 技术发展的主流我不是很清楚,但能有效果,节约成本,对用户有好处,为什么不去研究一下呢,技术还是为生活服务嘛!

网友E:
"整个电力系统总体上还是感性负载,对于纯电阻和电容负荷来说不知节电器是否有用?   如果只对感性负载有用,那节电器是不是也就是一种电容补偿呢?   技术发展的主流我不是很清楚,但能有效果,节约成本,对用户有好处,为什么不去研究一下呢,技术还是为生活服务嘛!" 豆豆:所有用电都能节约(有浪费的时候,不过所有用电设备都不能效率达到100%),有空看看电力电子方面的书!

网友B:
赞同老刘的观点,但世事难料……哎!扶犁黑手反持笏……常有。

网友F:
PIII:《请教高人:节电器真的有用嘛?》 本论题共有59人阅读,有3人回复。   现在节电器炒得很火,不知是否真的象厂家说的那样节电率在15%-60%之间?这个技术与产品成熟吗?   多谢指教!   盼复! PIII 以下是对《请教高人:节电器真的有用嘛?》的回复: 理智1666: 2002-8-2 14:51:00 --------------------------------------------------------------------------------   可以,只要你使用的设备浪费有那么多。甚至70%也是有的。 卷毛: 2002-8-2 14:56:00 --------------------------------------------------------------------------------   哪里有节电器的资料,我想了解一下。 zhengzheng: 2002-8-4 18:49:00 --------------------------------------------------------------------------------   节电器,只对感性负载管用。实际是用单片机的技术根拒功率因素来切换电容,不过电容的数量越多,补偿的越细。但对容性负载和阻性负载没有效果。切加在电网的何处?而且电网中用节电器是有一定的实用犯围。    没有必要夸大节电器的做用。正因为许多人欺骗外行人,使许多骗子用电容换个标签美其名曰节电器,将便宜的电容卖了个天价(相对于电容的价格)。    根本的问题在电网的架构上,国外提出的直流母排系统,分布式传动等    ,使功率因数达到1。    当然将单片机应用在电容补偿装置上也不是新鲜的事,配电室的电容柜上功率因数控制器就是单片机控制的。不过现在将一个老话题抄抄,多让商家砸砸榔头吧了。

楼主:
终于有了一些概念了,谢谢大家!

网友G:
不知你的节电器是什么样子,如果说电容补偿,我们做的很多,而且有专利,它采用控制晶闸管导通来投切电容,跟踪快,效果好。主要用于变压器或配电室。

楼主:
哦! 我们没有做过节电器,只是比较感兴趣。 如果按照你说的情况,那在电力系统有大的扰动的时候,会不会造成用电主回路由于电容的频繁切换而产生过电压或谐振呢? 你们的节电器是并联还是串连在电路中呢?

网友C:
本公司代理西班牙路灯智能调控系统,属于节电器的一种,目前已经开始在电厂及公路系统得到使用,详细情况欢迎访问我公司网站:www.trusincon.com 联系人:格林 0717-6763888

网友E:
节能的方法主要有以下四种: A.滤除谐波; B.降低无功功率,提高功率因素; C.滤除电网中的“瞬变”(瞬间过电压)及“电涌”(瞬间过电流); D.降低有功功率和无功功率。 其中: A项用滤波器; B项用电容补偿,但是提高功率因素的同时,也带来谐波和瞬间过电压的问题; C项用“电涌抑制器”,该玩意在国外用20多年,而国内才开始推广; A,B,C项的结果共同点是:并联在电网中,提高电网电力传输能力,降低电网线损及杂散损(为有功损耗),并且降低电线的温度,提高电网运行效率,但他们的作用不能相互替代。 D项是最实用也是技术最新的一类,有并联也有串联于电路中的,限于篇幅,这里就实在讲不清楚了。

网友F:
“D.降低有功功率和无功功率。”此话不全面。所谓降低有功,是什么摸样的有功?因该是不产生效率,而变成热损耗的有功。 如有些动力设备处于发电壮态时?若让其刹车(直流电机的反接制动),以及变频器中制动电阻。频繁起动后的自偶减压热损。电网的线损(趋肤效应,高次协波引起的)等。

网友H(2002-08-17):
和永动机一样的东西。把一些问题说的很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