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请指导

楼主(2002-08-18):
各位专家好: 本人有一个问题:要求用变频器充当提供AC380V、50Hz的电源,但电网提供的交流电是这种情况,电压波动很大AC250V~420V之间,频率大约在35Hz,请问在这种情况下,对变频器存在什么影响,我觉得电压的波动不是问题,主要看这种电网频率,会出现什么后果?

网友A:
呵呵!电网的频率不是问题,真正的问题是电压和容量,还有你的负载容量。后果是欠压保护或者过流保护。

网友B:
没有这样的电网,电网的频率要求挺严的没有35Hz的。

网友A:
呵呵!他说的可能是发电机(电网)。可能是想用变频器来稳压和稳频。不过你要知道变频器的输出是矩形波啊!!!!

楼主:
zhengzheng你好,这是朝鲜的电网,很不稳定,想通过变频器来提供改善的电源,这样的电压波动范围用安川的G5或G7变频器都是允许的。

网友B:
我明白了。得看变频器当电源时,负载得性质。不能直接接容性负载。得加电抗器,在负载入端要滤波。变频器的容量要大,还要有制动电阻,负载处于发电壮态可以放电。

网友C:
一般变频器电源输入电压波动不能超过15%,这样的情况下变频器无法工作!

楼主:
但是变频器中间回路整流出的电压安川G7、G5允许的低电压检出值是:DC300V~DC420V(在380V 交流电的情况下),而现在的电网是AC250V~420V,也就是说即使在AC250V供电的情况下,整定出的直流电最小也在DC320V以上,因此G7、G5都是允许的,可见变频器还是能工作的。zhengzheng的建议很好!谢谢!

网友D:
是否可以考虑UPS呢?

网友C:
电压值是可设定的!但设定后就不允许变动太大!所以这想法在实际上是无法实现!

网友E:
用变频器充当提供AC380V、50Hz电源的解决方案如下: 电源整流为直流电源供电,选直流供电变频器如VACON CXI5系列,输出端加正弦滤波器及升压变压器。

网友F:
1)通常的ups是不允许带感性负载的; 2)大部分变频器的说明书写的很清楚:供电电压380正负10% 3)如果是35hz供电,现不考虑电压,此时变频器内部的交流接触器,风扇如何工作?因为楼主说是做一个电源使用,我想功率应该是比较大的. 4)请问广州通达哪种变频器的输入电压可以用户设定? 5)请问qin的方法与加一个交流稳压器有什么优势?因为电厂供电的频率是很稳定的.一般情况不需要考虑的. 6)安川真的在250V供电能够工作吗?请看看676GL5-JJ的使用手册 (电梯应急运行),它需要提供两组电源:主回路只需要200V的直流即可工作,但是控制电路,需要提供500V的直流.我想这很能够说明问题了. 7)变频器在低电压下的工作,出力是要下降的.虽然象丹佛斯等变频器采用一些过调制的算法可以在小范围补偿,但1)范围有限2)会带来其他的问题.技术上的东西其实是相同的,特别是原理性的 . 8)开关电源相当重要.其实主回路哪怕几十伏电压也能工作,但是关键是开关电源要能够正常工作.开关电源的电压范围是有一定的限制的.

网友C:
有几个牌子变频器输入电压可在380-460V间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