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压机的变频改造

楼主(2002-08-19):
有3台空气压缩机,用132Kw的三相绕线式交流异步电机拖动,现提出用变频器改造,以达到节能降耗的目的,请问:变频器如何配置较为合适(数量、控制电机的台数等)?其节能效益如何评估?

网友A(2002-04-16):
有成熟改造经验,来电索要详细方案。 0371-3836953,3851882,3510289

网友B:
有成熟改造典例,关键问题还有空压机的油泵电机是否与主电机共用;具体工况和方案与我公司联系0571-88855777-211

网友C:
VACON有这方面成熟经验有意可以传真与我(刘殿辉)024-23843846

网友D(2002-07-05):
选好了吗? 我们有成熟的方案。 我的email:zg_gao@163.com

网友E:
楼上的各位大哥:既然你们都有成熟的方案,为什么不在这里发表一下?让我们开开眼界嘛!!

网友F:
GYBT你好: 你未说明几级电机,运行电流,运行方式。只有说明后才能给出方案,压缩机对变频器的功率要求高一些,还有电机散热问题等。

网友G:
本人做过几个这样的项目,在这提醒各位,选变频器时要考虑裕量!!

网友F:
GYBT你好: 请联系我,我做过,光改用变频器不够。详系原因电话说。 罗峥 13095188157 0991-8816681

网友H:
不能在这里说吗?

网友I:
其实,空压机节能效果与空载所占时间比例有关 请联系:0592-8853932,5367866 E-MAIL:luohuofu@sohu.com 小罗

网友J(2002-08-04):
您好: 我们改造的空压机变频装置(132kw)正在使用中。请跟我联系。 电话:13941678910 E-mail:huangyuyin@163.com

网友B:
GYBT,你好,我是安川公司的,在空压机方面我们很有经验,有空来电 010-63283122转20

网友K:
DKDD.PN.49.D1.02 VLT is a registered Danfoss trademark VLTÆ DRIVES - CASE STORY Drives and Controls The VLT 5000 is saving energy in air-compressors One of the biggest air-compressor manufacturers in Spain and in South America, BETICO*, use the Danfoss VLT 5000 frequency converter in the compressors ER-37, ER-55, ER-75, ER-90, ER-110, ER-132 and ER-160 of the series ER-VF. Compressors with frequency converter The VLT 5000 frequency converter controls the revolutions of the motor in the compressors. The control range goes from 100% to 20% of nominal speed, where the compressor is parked if there is no demand for air over a period of time. When the demand for compressed air rises, the compressor is turned on slowly. The frequency converter accelerates the motor, and big forces on the compressor and resulting peaks in pressure are avoided. The compressors from BETICO use motors totally standard. To prevent overheating at low speed the motors are equipped with forced ventilation that keeps a constant flow of cooling air independent of the revolutions of the motor. Why is VLT 5000 saving energy? In conventional compressors without frequency converters, the motor always is running at nominal speed. The adjustments of the flow from the compressors are done by reducing and in some cases shutting of the air intake. This method is seriously reducing the efficiency of the motor that has to work as an empty pump to overcome the resistance created by the reduced or closed intake. In a system with frequency converter the speed of the motor is adjusted automatically to the lowest necessary level proportional to the demand. This solution both ensures a constant pressure in the system, and saves a considerable amount of energy. DKDD.PN.49.D1.02 VLT is a registered Danfoss trademark The figure shows the energy consumption of different solutions. The control with frequency converter is the most efficient (Figure made by BETICO). Other advantages The frequency converter has a high power factor independent of the load of the motor. This reduces the need for reaction power and eliminates the need to install a bank of capacitors for compensation. Furthermore, the frequency converter reduces the wear of the compressor. It reduces the maintenance costs and the noise of the compressor. A very good investment According to the estimates done by BETICO the amortization time of the extra initial investment in a compressor equipped with frequency converter is less than 2 years. The figure shows in blue colour the energy savings realized with our VLT 5000 in the lifetime of a compressor (Figure made by BETICO). (* BETICO is a registered trademark of Miguel Carrera y Cia, S.A., Spain. BETICO selected Danfoss Drives because of the VLT 5000 product performance and our global service).

网友L:
刚刚为某机务段和车辆段改造完3台55KW和2台75KW绕线电机的变频改造,效果不错。

网友M(2004-03-26):
我厂有一台德国进口的空压机是康普艾的,电机是250KW的,他的星-三角启动,现在要把他改成变频,大家如有资料能否传给我,谢谢

网友N(2005-12-14):
我们有五台英格索兰空压机,想进行变频节能改造,有成熟的方案吗?

网友O:
传统的压缩机供气系统中,当压力低时开启压缩机电机工作,当压力高时停止压缩机电机,以维持管道压力基本正常。因此电机及其控制接触器等电器动作频繁,启动冲击电流大,寿命短,维修量大,噪音高,能耗大,压力波动大,对管网的压力冲击大,存在许多问题。而采用变频器及PLC可编程控制器,压力传感器等构成的全自动恒压供气装置,系统采用软启动工作方式,自动控制压缩机电机软启,停,且无极调速,达到恒压变流量供气,使电器,机械寿命大大延长(约15—20倍),既节省投资,占地面积又小,较好地解决了其他方案存在许多问题。[我公司在柳洲有空压机改造实验。电话025-85363991 章先生

网友P:
欢迎浏览艾默生变频器网站 www.AECdrive.com

网友Q:
你好!三晶变频器诚招区域代理,可代理,贴牌,价格优惠,区域保护好。有意者请电:020-22329188(20线)传真020-22329088卢先生。欢迎浏览本公司网站:www.sajbp.com

网友R:
用电接点压力表来控制压力和电机的加减速节能在20%—30%左右PID不好用
                             有意者请打电话:0533-22127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