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控的双机热备功能

楼主(2002-08-19):
力控的双机热备功能是比较完善的,利用力控能够轻松实现双机冗余。双机冗余系统中有一台主站、一台从站。当主站运行正常时,从站只是一般的监视工作站;当主站运行故障时,从站变为主站;当主站运行恢复正常时,从站又切换到备用状态。从而进一步确保了监控系统的可靠性。

网友A(2001-06-24):
主站和从站是怎么通讯的?可不可以详细说明?

网友B:
力控的主站和从站间可以通过以太网、RS232、RS422/485、PSTN、MOXA的N-PORT SERVER+数字无线电台、Breezecom的无线以太网等方式连接,以上各种方式均有成功案例,使用起来非常简便,只需定义远程数据源即可。由于力控本身的结构就是分布式的,事实数据库和图形界面可以在同一台计算机上,也可以不在一台计算机上。当他们同在一台计算机上运行时,使用本地数据库,此时如果需要使用远程数据库,只要定义远程计算机的名称、IP地址、波特率等参数即可。(在使用不同的双机热备方式时,用到的以上参数也不尽相同)。 实际上,如果真正关心双机热备的话,大多数情况下都使用以太网,少数情况下两个车间的操作站要求冗余热备,这时可选用RS422/RS485或RS232/485转换器,如果距离太远,可以考虑PSTN。

网友C(2002-08-19):
我的双机热备份控制系统是通过控制切换逻辑来实现控制的,即两台pc机的ISA插槽内分别插有一个北京众人公司的ps-2123八位数据采集板卡,这两块数据采集卡都连接到一个控制切换逻辑上,再由控制切换逻辑连接到现场。通过检测信号由控制切换逻辑来决定主从机。 请问我的这个系统和力控中的双机热备份不同,我的这个系统能用力控来开发吗,如果能,是否我在开发I/O驱动程序时要把这个容错切换功能加入?可不可以详细说明?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