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通信

楼主(2002-08-19):
PLC重复发应答信号,是怎么回事,如何解决阿?

网友A:
请说清楚何为“PLC重复发应答信号”?

网友B:
请将你发送到PLC的内容以及PLC返回的内容贴出来让我们看看

楼主:
发送信号为:"@00RR00000001*13"(其中13是回车),然后应答信号有两个,是分两次触发,分别为:"@00RR000000*13"和"13",后面的回车信号吧前面的信号给冲掉了,所以文本框根本显示不出来,我是通过触发事件才知道有两次触发的。奇怪的是其他的命令都不出现这种情况,所以我只好求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