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怎样从欧姆龙PLC中读取“位”?

楼主(2002-08-19):
再请教一个问题:组态王怎样从欧姆龙PLC中读取“位”?我只能从欧姆龙PLC中读取“字”。

网友A:
您好!组态王数据词典中不能直接定义I/O离散型的变量,但可以将字型的变量利用组态王提供的Bit();函数取出其中任一位的状态. 注:Bit();函数本身返回0或1值,如果要在画面上直接显示某一位的值时,直接在文本中进行"离散值输出"动画连接时输入该函数即可.(该函数使用可参考手册或在线帮助).

网友B:
組太王與CPM2C通信速度太慢?---畫面動作跟不上CPM2C實際運作

网友A:
组态王通过串口方式与OMRON设备通讯时速度如果太慢,可通过以下方法改进: 1,将系统的基准频率设置高一些,组态王最快为55ms. 2,组态王将变量的采集频率可设置为高一些,如55ms 3,对于同一寄存器,如IR区,尽可能使用相邻的区域. 另建议从网站上下载最新OMRON驱动 . www.kingview.com qyh

网友C(2010-11-27):
可以上图片呀,我还是搞不懂在哪里设置的。

网友D(2018-04-02):
说的很详细,但是没看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