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 的干扰问题

楼主(2002-08-19):
我的PLC(OMRON CQM1H)在现场受到变频器(FRE540-5.5KM)的干扰,请高手帮助.

楼主(2002-01-01):
我的PLC(OMRON CQM1H)在现场受到变频器(FRE540-5.5KM)的干扰,请高手帮助 现场调试时,在PLC的电源输入,变频器的电源输入分别加入滤波器后,PLC的24V直流输入(光电开关,接电开关,行程开关,按扭)受到的干扰还同以前一样。

楼主:
我的PLC(OMRON CQM1H)在现场受到变频器(FRE540-5.5KM)的干扰,请高手帮助。    现场调试时,在PLC的电源输入,变频器的电源输入分别加入滤波器后,PLC的24V直流输入(光电开关,接电开关,行程开关,按扭)受到的干扰还同以前一样。 该设备为电镀生产线,变频器后带有两台电机,2.2KW为行走电机,3.7KW为升降电机,顺序控制。布线时,控制线与电机线均在同一 根扁平电缆线中。 现场调试时,我将控制柜中的电机线直接接到电机中,运行后,干扰立即消失。我怀疑是变频器的输出线路对PLC的输入干扰,请教PLC 的代理商后,如上叙加入了滤波器。 请高手指点!谢谢!

楼主:
我的PLC(OMRON CQM1H)在现场受到变频器(FRE540-5.5KM)的干扰,请高手帮助。   现场调试时,在PLC的电源输入,变频器的电源输入分别加入滤波器后,PLC的24V直流输入(光电开关,接电开关,行程开关,按扭)受到的干扰还同以前一样。    该设备为电镀生产线,变频器后带有两台电机,2.2KW为行走电机,3.7KW为升降电机,顺序控制。布线时,控制线与电机线均在同一根扁平电缆线中.    现场调试时,我将控制柜中的电机线直接接到电机中,运行后,干扰立即消失。我怀疑是变频器的输出线路对PLC的输入干扰(扁平电缆的干扰),请教PLC 的代理商后,如上述加入了滤波器,干扰还没消除。同样降低载波频率,干扰还没消除。       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很简单,进线加电抗,出线加磁环和屏敝电缆ok

楼主:
请教旁观,进线我已经加入了滤波器,出线用屏敝电缆在现场有很大困难,如用 磁环,能否详细一点. 谢谢!

网友B:
机壳地线没接好,

楼主:
机壳地线已接好

网友C:
1.将plc和变频器分开安装后,两柜之间至少有1.5米距离。 2.plc的输出全部带24v小继电器。

网友D:
请参见《传动论坛》《如何预防变频器的干扰》中本人的文章,具体问题还可和我联系。

网友E:
动力线与信号线不能平行布置,若必须的话则至少要间隔20CM。电抗与滤波器 不能解决此类问题。(您在每个24V信号输入端加 一个1UF电容看看,但必须是高频电容)

网友F:
变频器,PLC接地,变频器,PLC隔离

网友G:
PLC和变频器相隔2米以上且不要在同一柜体中,动力线和信号线分别穿管。

网友H:
一定要用屏蔽电缆!在变频器到电机这段,不用屏蔽电缆你是很难解决的!

网友I:
参考意见: 1、控制线路用屏蔽线,如果你的电源为悬浮地,屏蔽层必须悬空,不可接地。 2、可编程序控制器电源用小型隔离变压器供电。 3、设备和电机星型接地。 4、增加进线和出线电抗器。 系统中使用的变频器功率很小,出现干扰应该是布线有误,可以首先排除线路问题。

网友J:
本人专业做电镀线控制系统,此问题我也遇到过并且已彻底解决,方法比较多,不过最笨的方法是将变频器放在吊车上一切ok(如果不想用屏蔽扁线)。本人e-mail:balwin@163.com

网友K:
你的问题其实很简单!不要着急! 可以和我联系! 021-64283110海得工控

网友J:
本人专业做电镀线控制系统,此问题我也遇到过并且已彻底解决,方法比较多,不过最笨的方法(还有其它方法)是将变频器放在吊车上一切ok(如果不想用屏蔽扁线)。本人e-mail:balwin@163.com 如果还有其它问题时可直接和我联系

楼主:
请问shunxin,我怎样直接和你联系. 谢谢!

网友J:
本人电话:(0)13650466390

网友L:
1、PLC用隔离变压器供电。 2、电机线与控制线分开布线。 3、调低变频器载波频率。

网友M:
请问有国产的plc吗?有市场吗?

网友N:
国产只听说过光洋,好像是苏南产的。从没用过,但看过用它编的一个吹灰工程,至少计时器比较另类。

网友O:
新手:我想了解西门子plc,请问应从哪里系统学习? e-mail:lihuihuili@263.net

网友P:
1、将变频器的接地线单独接地,不同电网系统共地。 2、将PLC安装在铁盒内。

网友Q:
老兄。CQM1都停产了。还研究它干什么??

网友Q:
老兄。CQM1H都停产了。还研究它干什么??

网友B(2002-04-11):
PLC受变频器干扰的主要原因有两个方面: 1)电气回路受干扰.主要是从PLC及变频器的输入回路上进行隔离.主要是分别在输入前加入滤波器.PLC和变频器的分别作好接地. 2)电磁回路受干扰.变频器和PLC放置位置不要太近.变频器和PLC电源线分别用屏蔽线. 以上仅供参考.本人的E-Mail:touchplc@163.com.有空联系! 牛B呈上 2002/4/11

网友R(2002-08-18):
本人也有遇到类似问题解决方法如下: 1、降低变频器的载波频率。 2、去除PLC的接地线。有时接地往往事得其反。 3、调节PLC输入端子的滤波值(用程式)。 4、应在变频器的马达输出端并接滤波器。 5、将变频器的输出线远离PLC。

网友B:
我的建议是:将变频器的接地和plc的接地完全分开。 plc的屏蔽线悬空,最好不用接地(现场接地一般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