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打印

楼主(2002-08-19):
我用了康银 coin P818/P418(四口)多用户卡、MOXA长线驱动器连接epson串口打印机,在win98环境下正常,但在winnt4.0下,打印第一页是正常的从第二页开始后的每页前两行是乱码的后面正常。将epson打印机的切纸功能关掉后全部操作系统下都正常。而单独使用P818/P418或MOSXA长线驱动器都正常。

网友A:
这个问题可能是流量控制没有做好造成的。请查一下是使用RTS/CTS还是XON/XOFF。也可能与打印机的缓存有关。

网友B(2005-07-24):
有时间切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