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采集卡末端驱动的问题

楼主(2002-08-19):
我的数据采集卡有两路12位模拟输出,后级用F0021驱动力矩电机,用于位置伺服系统,我的问题有两个: 1。12位的模拟输出可能对我来说精度不够,因为力矩电机通过额定电流为200mA,最小敏感电流在10微安。 2。上述问题如果用脉冲调宽方式驱动可以解决,但我的问题是只用一个模拟通道能否完成电机控制。

网友A:
可以用16位D/A实现。不过标准D/A只是0-20mA电流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