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变频时电机的转差率会变吗?

楼主(2002-08-19):
频率变化时,转差率是不是不变?如果是变极变速(多速电机),转差率会不会变。

网友A:
频率越小转差率越大,负载越大转差率越大

楼主:
那转差率和频率的关系是一种什么样的函数关系?谢谢青源!

网友B:
s=1-n/n0

楼主:
我想知道转差率和频率的关系,就是一个异步电机,当变频器提供的频率变化时,转差率是不是和工频时一样(负载转矩不变)。转差率是不是电机制造时就已经定了的。谢谢vcplus!

网友B:
n0=60f/p f就是变频器的输出频率. 转差是电机设计的时候就定好的.额定负载对应额定转差.矢量控制中转差是很重要的.当频率下降的时候,转差基本没有变化.转差率就要变化啦.

楼主:
谢谢vcplus! 现在我应当搞清楚了,不变的是转差,而转差率自然是变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