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干扰问题

楼主(2002-08-20):
我在一个煤矿井下工程里面有如下应用:ABB变频器660V,本身已加电抗器。同时,还有一个电视监测系统,但变频器对电视监测系统有干扰,目前办法:1、电视监测系统电源单独供,2、电视监测系统电源及信号线远离动力电缆。但仍有干扰,且干扰非常严重,不知道如何解决。谢谢! zy99@tsee.net

网友A:
控制线及电源线都用屏蔽线!但不能共地!控制线太长则最好采用继电器隔离控制!如果变频器载波频率可调则调低载波频率!否则换变频器!

网友B:
你可以试试在输出端加隔离压器的方法(1:1.1-1:1.2)。把效果反馈给我可以吗?我的信箱:pengbusong@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