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载瞬断对变频器的影响

楼主(2002-08-20):
突然切断变频器输出端负载对变频器会有危害吗?多大功率的变频器可承受?

网友A:
对于大多数变频器是不允许的。但对于Danfiss VLT来说是不限制的。

网友B:
突然切断变频器输出端负载是没问题!但突然接上负载就不行!

网友C:
我做过一个项目,再不加制动电阻是突然切断负载,变频器报警过电压, 加上后,不报警了,可以正常使用,对于突然加上负载,肯定有影响,但是不知如何解决,请各位高手赐教!

网友D:
jlm: 加制动电阻是最好的方法。Danfiss VLT,TD2000的一些型号都内置制动电阻,其次在控制方式上做改进也行,但和参数设置,加减速时间。二次上电时间有关(接上负载的时间)。

网友B:
急速停机才要刹车电阻,与突然切断变频器输出是两回事!

网友E:
突然切断负载,在断点处(如采用接触器)产生的过电压很容易将主回路元件(IGBT)击穿,这一点所有变频器都避免不了,DAFISS也不会例外,即使接制动电阻也解决不了,解决的办法只有提高IGBT的耐压,但这是有限度的且投资会加大。另外突然断开负载或急停车,容易引起直流回路过电压,这是要报警的,如果接有制动电阻,内部的检测电路一旦发现直流回路过电压,会马上将制动电阻接入,以消耗能量。

网友A:
我想知道:突然切断负载,在断点处(如采用接触器)怎样的产生的过电压怎样的很容易将主回路元件(IGBT)击穿怎样的所有变频器都避免不了。Danfoss VLT的操作手册上清楚的写着:输出侧切换——无限制。那些用在恒压供水系统中的,变频切换到工频时,又有多少不是突然切断负载,有同时封闭输出自由滑停还行,那些干等着频率将为0的该怎样呢,有坏多少呢,甚至于大多数说明书写着不允许输出侧带电切换的变频器不都是用在此系统中很多吗没坏吗好好的吗!…… 上个世纪毛说:没有……就没有……

网友F:
突然切断变频器负载端,就象闸刀开关拉闸一样,会产生电弧放电, 虽然不会跟大电流开关那样看见火花,但瞬间过电压也有尽1000V, 该瞬间过电压学名是“电涌”,消灭它要用“电涌保护器”,不过 这玩意一台也要几千块钱

网友B:
让变频器自由停车(即时停止输出)再切断变频器输出端负载!

网友G:
不会这么复杂吧!我对变频器不了解,但这种类似情况实际中好像不少。 比如很多开关在关断负载时,都会有过电压存在, 再像UPS,整流柜也会碰到这种情况。 而他们都有过电压保护回路,所以我想变频器也会有预防措施的!

网友H:
先自由停车,再切断负载。很多变频都能实现。

网友E:
照点字说的做!

网友I:
我说一下:在切断负载后,高速运转的电机在负载的惯性下就象当于一台发电机。所以,在断开点产生拉弧。不过,我做的项目最大的是120KW。 控制中也有类似的操作。没有产生什么不良影响。象三肯的供水基板就是一块专门的此类的控制基板。

网友E:
存在是DAFOSS变频器的专家

网友I:
哦!谢谢你老刘

网友J(2006-01-10):
请教一般小开关在24VDC状态下会否拉弧?

24VAC 和 24VDC 哪种状态对开关的要求高些?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