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交流电机?

楼主(2002-08-20):
直流电机改成交流电机,需要注意哪些方面的因素?望赐教

网友A(2005-05-18):
简单而言,在不考虑由于机械连接结构改变而导致的转动力矩改变的前提下,有以下几个方面值得考虑: 1、结构方面:由于直流电机与交流电机在外形尺寸方面有所差异,在改的时候需要考虑安装尺寸和机械的连接(接手方面) 2、系统特性方面:较大的直流电机由于有单独的励磁系统,在调速方面有恒转矩和恒功率两种调速方式。一般情况下,在基速以下的转矩特性好于交流电机。 3、控制精度方面:如果直流电机采用速度闭环或编码器闭环控制方式时,动态速度控制精度可以达到0.5%n。(动态速降小于设定转速的0.5%)。对速度控制有较高要求的传动方式采用交流变频调速时需要考虑闭环控制方式,但如前面所讲的,由于转矩特性上的差异一般较流电机的动态速降大于直流电机。 4、逆变方面:直流系统的逆变比交流系统的处理简单,对于具有快时起、制动要求和多速度段控制方式的系统,需要认真考虑。一般交流系统采用的能耗制动方式在这方面是不适用的。可以考虑采用带矢量控制的共直流母线的交流变频器,在其整流部分最好考虑用晶闸管整流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