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西门子自由口通讯

楼主(2002-08-20):
我在做一个工程是一台PLC带3台单片机,PLC作为主站,单片机作为从站.请教编程思路,最好和单片机相同,如有例子更好,请发E-MIAL.

楼主:
e-mial:cxrzj@sina.com

网友A:
我觉得应该跟PLC之间的通信原理差不多,只不过中间可能数据处理时要改变类型

楼主:
可以详细说明一下吗?我原先采用和西门子示例中相同的程序,但那样程序较长,且可靠性不是很好,目前,思路是这样:在主程序中循环发送数据,发送完成后产生中断,同时打开接受中断,接受完成后,设置标志位,开始下一轮的发送,但在实施过程中,等待接受延时时,程序出错,如有好的建议,请指教

网友A:
不需要设置标志位吧,因为本身PLC就是不断循环扫描的,因此你可以通过定时中断不断发送数据。接收数据的延时可以设置为0,这一段的程序可以写到发送程序的后面。另外单片机的波特率一定要跟PLC的一致

楼主:
标志位的设置主要是为了判断一轮通讯完成.主要问题是我在接收数据时,通过校验和来确定数据的传送,但是通常要经过几分钟时间后,才能将数据传送,数据的正确率不是很高,请教一下,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B(2008-01-11):
PLC 用XMT 点名下面单片机,单片机回答,PLC 接收,后在点名下一个单片机。

网友C:
要选一个协议,建议用MODEBUS

网友D:
呵呵,六年前的帖子了

网友E(2017-01-05):
沟通学习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