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对模拟量只做采集并送上位显示还要编程吗?

楼主(2002-08-20):
PLC对模拟量如温度、电压、流量等只做采集,并送上位工控机 组态显示,还要编程PLC相应的程序吗盼回复:(

楼主:
没人回答吗?

网友A:
一般的上位机软件都需要,因为模拟量信号是直接对输入输出映射区进行更新的一种特殊数据,我见过的上位机软件都无法直接采集它。

楼主:
不能直接读,有的需要自己写模拟量读入的通讯程序如三菱的PLC,有的不用自己写但是要在PLC的编程软件里面进行设置如A-B的PLC。看你用的是什么PLC了。

楼主:
如果用MODICON的PLC,用MODBUS可以直接读的,,但要组态设置地址。

楼主:
请问janlly: 那我想上位要是从寄存器读取的话,就至少要有PLC的读入数据指令 的啊,是吗?

楼主:
当然了,,把每个点的采集数据读入寄存器,上位机再从寄存器中读取,

楼主:
请问你实用过吗?janlly: 我就是用MODICON的PLC,用MODBUS联接的!那我想上位要是从寄存器读取的话,就至少要有PLC的读入数据指令的啊,是吗? 我要设置读取的寄存器地址的啊?没有从端口读的功能吧?????????

楼主:
晕~~~~都说的那么明白了。。。组态好后,可以通过MODBUS直接读取I/O模块地址而不需要在PLC上编程,如果要通过PLC的寄存器上读取I/O数据,则要编程把I/O数据先读到寄存器中,再由上位机的I/O SERVER来读。我想你用的应该是QUANTUM吧?

网友B:
用MODICON什么型号的PLC?上位组态显示的软件用的是什么?

网友C:
janlly: 我想他用的是premium

楼主:
如果是PREMIUM的话,就不能直接读I/O模块地址,需要先放到%MW寄存器里面,再由上位机读。

楼主:
并不是所有的PLC都无法直接读,AB的SLC500及MicroLogix系列的PLC需要编写程序进行模拟量的组态。而ControlLogix系列的PLC则无需编写程序进行组态,而只需在编程软件中设置输入类型即可,但这里的模拟量电流输入是0-20mA,故需做量程变换。当然,这个变换在上位做也可以,在下位做也可以。如果使用RSVIEW做上位时,以上数据均可直接从寄存器中读取。 如果使用其他HMI软件做上位时,还需做相应的设置。

楼主:
谢各位仁兄~~~~~ 如果我的PLC程序中要响应它并控制输出,那我的上位机只用作显示使用了吗?我的上位要响应的话会发生冲突吗?是否可设优先级? 怎么设? 小弟真搞不明白请指教: 现有一组模拟量输入(4-20MA 25个) 我要设制每个参数,采集的模拟量输入与之比较然后控制输出。我要在 PLC里设定该参数,保证上位出故障时系统运行但我要在上位机上完成监控并要控制输出,还必需对该模拟量输入的比较参数做修改,那修改后就有了上位与PLC同时输出时优先级的问提,上位是不能采集这个参数的我想)它是响应PLC的“接通”还是上位机的“关断”呢? 也就是上位机能读取/修改我PLC程序中的设定参数值吗? 小弟用MODICONQ的UANTUM,上位组态显示的软件用的是IFIX~~~~~~~ 358个I/O 两个分站。`

网友A:
如果PLC和上位机同时对PLC寄存器进行更改,因为PLC执行程序比数据通过网络传输快得多,所以最终你能观察到的现象就是“PLC改成功了”(类似双输出)。在此你可把上位机返回的信息交给PLC处理。

楼主:
一,可以在PLC中设置一个位来判断由PLC控制输出还是IFIX控制输出; 二,PLC中的比较参数值(即寄存器值)是可以由IFIX监视和修改的。 三,PLC有固定时间顺序处理通信数据,上位的修改值与控制值有可能是同时处理的,所以先执行哪个输出要看PLC的程序。

网友B:
呵呵,终于有人和我用的一样了。从我的感觉来看,上述问题没有那么复杂吧:) 首先只是采集显示数据就不需要编程,但是必要的设置还是要有的:既然用的是QUANTUM,那么编程软件应该是CONCEPT吧[或者是MODSOFT:(嘿嘿,如果是2.5版的,能否给我一份啊:P],在CONFIGURE中按实际槽位配置好AI模块,寄存器地址是3XXXXX--3XXXXX,其中后边的地址是自动生成的,下一个模块只需接着其后填入即可{注意假如是8通道的AI,它最后的地址不是300008而是300009,因为模块状态字要占用一个寄存器。还有,你提到要测温,那要用到QUANTUM的专用模块,好象要占用2个状态字}。然后你可以把这些地址加到CONCEPT的变量表中,但一定要写入FIX的数据字典中,最后在FIX中和相关的字符串链接起来就可以动态显示采集的数据了。 其次,你提到的第二个问题好象考虑的太复杂了:)既然PLC以可靠、稳定著称,QUANTUM的PLC和CONCEPT功能又如此强大,那就把工作都交给它做吧:){如果让上位机做,你还不如用工控机+数据采集卡或模块这个方案更便宜:)上位机和PLC同时编程控制岂不是很混乱。}举例说吧:假如采集的变量是A,地址是300001;比较的变量是B,地址是400001;输出的变量是C,地址是000001,在CONCEPT中用LD或ST的IF THEN语句可以很容易实现它们的逻辑。然后在FIX中定义变量B为读写类型即可对PLC的寄存器400001进行读写操作,这样即使上位机退出后,只要你能在线进入CONCEPT仍能修改参数B。 最后,PLC的工作原理是周期循环扫描,每一个扫描周期内都会更新数据。所以假如B未改变前C有输出并条件保持,更改B后,在某个扫描周期内寄存器400001被刷新,在这个工作周期结束后,C就会做出相应的改变。 呵呵,其实最后一点我也不是很清楚。 欢迎大家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