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三菱d/a转换的奇怪问题

楼主(2002-08-20):
近来开发一项目,用组态王和三菱A1Splc,发现一个问题, 用plc编程软件写一个数到D寄存器plc D/A模块有电流输出 而用组态王的界面输入一个数到plc的D寄存器则没有电流输出 这是组态王6。0的三菱plc驱动程序的问题?还是PLC程序的 原因?求教各位高手。 注:(组态王的界面输入的数肯定是写在D寄存器中了)

网友A:
这个应该很好查的,从组态王写一数据到PLC,监控对应的PLC数据有没有 改变。如果有改变就是你PLC程序有问题。反之,检查组态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