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 数字集团软件
请问ifix中和SQL数据交换只能通过过程数据库吗?

楼主(2002-08-21):
我想实现在ifix中存储大量得钢胚数据(我在给一个钢厂做系统),并且可以在需要时候调出数据进行实时分析,或者以报表显示在excel里,系统产生得数据也要及时写入关系数据库。要实现这样的功能是不是只能通过定义ifix中得过程数据库得SQL触发块和数据块,然后才能和关系数据库数据交换?可不可以直接用ado技术操作SQL和ACCESS,然后在Excel里显示那? 有什么好的经验还请指教。多谢!

网友A:
可以啊,DDE也可以,用ADO 也可以。

楼主:
谢谢,能不能说得详细一点

楼主:
使用VisiconX控件好不好呢?大家一般都用什么方法?

网友:
用DDE、ADO从IFIX取数并写入一个第三方的数据库,是可行的,但是当要处理高速,大容量的数据时(秒级),我建议你还是用SQL7.0中的存储过程,并使用IFIX的SQD来INSERT(如果数据容量是不断变化的话使用INSERT)或UPDATA(如果数据库大小是固定的话使用UPDATA)。

网友B:
在IFIX中,调用VBA历史数据,应用什么命令写入EXCEL,生成报表

网友B:
在IFIX中,用VBA调用历史数据,应用什么命令写入EXCEL,生成报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