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OnMsgMonitorPointUpdateEvent的问题

楼主(2002-08-21):
在OnMsgMonitorPointUpdateEvent(msgMonitorPoint As Object, UpdateType as Integer, InputDp as Object, OutputDp as Object, Src as Object)事件中,有一个参数inputDp 是A DataPoint object containing the received value. 但在VC中InputDp的返回值是LPDISPATCH ,请问用VC如何实现取得InputDp中的接受到的消息报文里的内容?最好有程序源码。多谢各位。多谢!E_mail:didi.2000@263.net

网友A:
太简单了吧。这样我们交换问题: 关于NV的设置和读取值操作是否可以在工作线程里做? 如果做DEVICE的TEST是否也不能在工作线程里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