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共地问题

楼主(2002-08-21):
两台或多台不同型号变频器的正转控制信号的CM端可否连接在一起?

网友A:
尽量不要!这样会互相干扰!020-81566269

楼主:
仅仅是一端连在一起,不形成回路,怎么会有干扰呢?

网友B:
没事干连在一起干什么? 不形成回路,那怎么控制? 楼上的先生的回答真有点莫名其妙!!!

网友A:
天线是不用回路!

楼主:
我是指不同变频器之间不会形成回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