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的I/O server设置选项异常导致intouch取不到信号

楼主(2002-08-22):
本人在PC(联想开天)上装了SA85卡,驱动是4.2版本的,操作系统为win2000(sp2),现在concept中可以顺利找到下位的PLC(modicon的momentum,有以太网及MB+接口),可以下载程序,强制寄存器等,也就是说mb+驱动正常。但在装上intouch的mb+ I/O server(demo version为7,5,0,9)后,打开mb+卡的设置,却发现mb+适配卡选项的adapt number只有0,1,2,3可选,而我的SA85卡设的MB+的地址是5(卡上设的是4);Memory base address的选项是不可选的,而我在卡上设的是D800,既然卡是ISA的,为什么不可选呢。可能由于这里设置不对,在intouch中取不到信号。用ethernet I/O Server,通过网卡,在intouch(demo)中可以顺利取到或强制信号plc中的信号。是不是因为sa85的驱动旧了,应升级为4.2B,还是mb+ I/O server版本旧了,或是其它问题,恳请广大网友帮助解决。

网友A:
我用的是PCI85卡,安装中也出现过很多问题,在win2000用SA85好象要装modbus 驱动4。2要装sp2,不过这些软件最好在NT下用,在win2000下或多或小都有些毛病。

楼主:
i/o server 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