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B中的MSCOMM控件问题?

楼主(2002-08-22):
VB中的MSCOMM控件能否对485进行编程?

网友A:
可以啊,我就试过。MSCOMM控件是针对232接口的,需要一个232到485的转换器就可以了,简单。

网友B:
我的工控机上com2口本来就是485接口,能直接用MSCOMM控件对它编程吗?

网友A:
那就更省事了,直接编吧!一般232的RTS/CTS就是485的收发控制线,DTS、DSR和DCD、RI线就不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