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7-300/400怎样联网

楼主(2002-08-22):
请教大家,s7-300/400怎样通过以太网与PC机通讯、编程(RJ45接口)。能不能让几个s7-300/400(都带CPU)设备和一台PC机组成网络,使pc机能过访问任何一个s7设备?

网友A:
用CP343可实现,通过IP地址的分配可访问任何一个S7-300/400站。

网友B:
主要决定你的PLC是否有以太网口,否则没用

网友C:
请教MPI通讯,主站为S7-300,分站为S7-200。一个主站,11个分站,控制信号在主站上,实现分站之间的时时控制。

网友D:
回烟雨朋友:当主站为S7-300,从站为S7-200时,(并且从站为11个)采用profibus-dp是最好的。因为dp的速度比较快(dp最高可以达到12M,而mpi最高为187.5k),而且mpi方式最多只能支持1对3的方式进行通讯,而dp网络1个网段最大为31个站点,整个网络可达127个站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