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编译后不能正常写数据?

楼主(2002-08-23):
我在编写一个Opc client, 以下是我的问题: 在有源代码的调试的情况下,数据能正常通讯,但编译成Exe文件, 经常会出现“无效的过程或参数调用”。 这种现象非常奇怪,不知是什么原因, 请帮忙!!!

网友A:
谁愿意为我提供OPC方面的权威资料啊,十分着急,很需要!谢谢大好人! 你 不是 正在编写客户端程序吗?能给我寄一个吗?谢谢你了 !! 我的地址:合肥市潜山路287号合肥轻工业机械厂研究所 230031 喻永亮

网友B:
是VB写 的吗?

网友C:
雪飞:你可以把源程序给我,我可能会找出问题。lichunlin_78@sohu.com

网友D(2004-03-16):
你在调用服务器方法时参数写错了,可能是你的参数没有分配地址空间。我也出现过这个问题,早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