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助分析变频器故障原因

楼主(2002-08-23):
我们有一台三肯变频器,IPF-160Kw,拖动负载为一柱塞泵,电机功率132Kw。2000年安装使用,同期安装还有三台同样功率的变频器,负载情况一样。但这一台已修过三次,最近一次换了输出模块后,试机出现过热报警,再一次试机时运行不到40Hz,按了停止按钮,频率降到20几赫兹后,突然爆炸。机器内部几乎全部埙坏。后来该站发现微机、UPS电源、充电器等都已埙坏,经检查发现该站变压器零线断掉。我们现在无法确定是变频器 爆炸造成零线断掉,还是零线断掉引起机器爆炸。 现请各位帮忙分析一下请各位,谢谢了!

网友A:
变频器只接三相电,一般与零线没有关系,如果零地合一,且变频器有接地,则另当别论。

楼主:
确实是零地合一,且变频器接地端接地

网友B:
可能是有某相线对另线漏电大,导致变压站的另线断掉,然后用220的设备上有了380,然后微机、UPS电源、充电器等埙坏。 不过由此导致变频器烧毁应不可能。 我估计是这样:当时变电站负载小,输出的电压到变频器较高,变频器频率降低,输出功率减小,母线电压高了,模块或电容被击穿爆炸,导致一相对变频器电弧短路,地线被烧断了,然后微机等坏。 可能这个变频器离变压站较近。

楼主:
谢谢平安赐教,这一个站是油田一个注气站,当时确实负载很小,看来三垦变频器有问题,这一台变频器已修过5次每次使用时间都不长,三垦公司现在说这一台变频器已报废,不能保修了。最近我们这还有几台200千瓦左右变频器损坏,三垦公司已修了3个月还没结果,我对此感到非常气愤

网友A:
三垦变频器选用要小心。主要是其性能不行。

网友B:
一分价钱一分货。我公司用ABB的5年基本无故障,买的时候心疼,用的时候倒放心了。 这种情况,你们可以要求退货啊。

楼主:
谢谢各位大师指点,三垦公司管理很混乱呀。

网友C:
能把零线烧断说明你没在变频器输入端装上空气开关!这样一损坏是很 严重的!电网电压稳定也很重要!

网友D:
变频不至于影响另线断掉,还是模块或电容问题,维修要找专业的,贵公司的场合用欧洲产品为佳,让我们一起抵制日货把!!!!!!!!!!!!!!!

网友E:
普通的柱塞泵啊,不见得欧洲产品有什么优势.

网友F:
昊天: 普通的柱塞泵看是普通其时不然。我做过 柱塞泵的变频改造。变频器得选大一档且是重型。为什么了?因为由于柱塞型号的不同,阀门的开度不同,电机所要输出的力矩都有可能变大(柱塞泵是恒转矩),在低于35HZ以下时,变频器的模块会发热,电机会发热。在更换模块要选160KW的才行。另外,象西门子的ECO就会自动降到7HZ以下,最后自动关断。

楼主:
我们维修是在三垦 公司在上海设的维修中心,变频器输入端安装有空气短路器,我想这次事故原因是变频器维修质量有问题,这一点是应该肯定吧

网友E:
zhengzheng: "IPF-160Kw,拖动负载为一柱塞泵,电机功率132Kw" 已经放大了,而且昊天说其他几台没有问题.我感觉应该是维修的问题.三肯虽然在日本不是高档品牌,用在柱塞泵上,应该没有问题的.不见得"欧洲产品为佳",你说呢? 听听您的见解.

楼主:
我觉得日本产品总起来说还可以,在泵上用没问题。只不过三垦力达公司管理有点混乱。欧洲产品在性能上确实比日本好

网友C:
现在维修变频器一般用旧模块,但旧模块很多有质量问题,甚至是维修过的模块!假模块!有时有经验的人也会中招!维修过的模块寿命不长!打开模块就看出里面接线粗糙!

楼主:
"现在维修变频器一般用旧模块,......" 这样说是否仁兄也是如此啊?

楼主:
我不知是否是旧模块,我们是在上海琦高修理的。琦高是三垦力达特约技术维修中心

网友F:
vcplus: 你好。随然昊天说其他几台没有问题。但同样的设备。如果更换柱塞时不注意,电机所要输出的力矩也不一样。阀门的开度不一样。即是相同的设备参数都有区别。我当时就碰到过这样的问题,用户在更换柱塞之前都正常运转,但更换后声音都正常但工作24小时后变频器保护(我们给电机加了PTC,阀门也没有调过),刚开始用户没告诉我们,我们将起动提升力矩调低了,但起动又有问题只好把阀开大一点,但我们就想为什么以前就是好的呢?后来一问才知他们才换过新的柱塞,是代用品。不过变频器是这次主要的原因是无可后非的。但最除维修之前变频器的调试可能也有问题,因为在其他两台正常运行时易忽视,而往往把几台参数设的一样。但这正是此类设备最忌诲的,因为是往复式的恒转矩负载,不宜工作在20HZ以下。

网友C:
能否检测旧模块的质量才是问题的关键!

网友G(2013-01-23):
这些现象是需要经验的积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