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的语言界面问题讨论

楼主(2002-08-24):
我们公司的omron NT631c型的等静压机,是由日本原状进口的设备,触摸屏操作。触摸屏上的语言界面是日文/英文。我想尝试得将其改为中文,改好语言后,传输到机其中后,发现又变回了日文(看不出来是乱码,还是好的日文语)。我改的只是操作界面。 请问各位大虾,如果要改好中文,要不要改变原来的日文操作系统呀? 还要不要编写新的程序呀?

网友A:
这个可以去omron技术支持网站(www.omronservice.com)问问

网友A:
可以试试这个! 需进行中文系统程序安装,步骤如下: 1、连接电缆: 计算机 NT RD 2 2 SD SD 3 3 RD RS 7 5 CS CS 8 4 RS SG 5 9 SG 2、NT操作:按住触摸屏左上角上电,选择ENGLISH,选择下载系统程序。 3、软件操作:启动NTST自带的中文系统程序安装器NTINSTW,选择PT型号,在窗口下方选择要下载的文件(系统程序),在文件名后有(Chinese)则为中文版,按窗口右上方的(go)开始下载系统程序。 4、系统程序传完后在NT上按下“RUN SYSTEM”,即可进入支持汉字的中文系统程序。 注:在NT的系统菜单(同时按NT任意两个角)中,主菜单的最末一项:”Expansion Mode”,进入后有一项“System Version”,其中可以显示系统程序版本,只要有“(Chinese)”即可。